请教模拟量高手

楼主(2010-09-11):
各位高手:如果想同时启动三菱FX-2AD模块的两个能道,用4~20MA的信号,应该向BFM#17写入一个什么数值.(教材只说如果0位为0,就启动1通道,如果0位为1就启动2通道.不知是不是这样理解).还有FX-4AD用4~20MA信号时,数字量只能从0~1000变化,而FX-2AD则能从0~4000内变化.是不是在这一信号下2AD比4AD的分辨率高.检测得更加准确呢?

网友A:
FX-2AD模块是两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向BFM#17写不同的值就是选择不同的模拟量通道。

是的,2AD比4AD分辨率高。后者对应的是-20mA~20mA,前者是0~20mA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但我还是没弄明白,同时启动两个通道该怎么办.(因为0位的数据非0即1,这样都只能启动一个通道)

网友B:
呵呵;2个不在同一扫描周期转换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的实战我将采用这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