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接近开关按接线方式可分为三线式和两线式。
      三线式接近开关有两个端子接直流电源的正极和负极,另一个端子是接近开关的输出端。接近开关未动作时,输出电流近似为0。接近开关动作时,输出晶体管饱和导通,管压降近似为0,接近开关的输出晶体管相当于一个触点。
      两线式接近开关的两根线兼作电源线和信号线,接近开关未动作时,需要一定的电流来维持电路的工作,所以有一定的漏电流。两线式接近开关只有两根线,接线方便,可以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见图1)。图中的s/s端子是plc输入电路内部的公共端。
      plc的输入电流小于逻辑0信号的最大电流(fx系列plc为1.5ma)时,输入为0信号,plc的输入电流大于逻辑1信号的最小电流(fx系列为3.5ma)时,输入为1信号。输入信号如果在二者之间,plc读入的逻辑状态不定。fx系列连接两线式接近开关允许的最大漏电流为1.5ma。s7-200直接连接两线式接近开关允许的最大漏电流为1ma。
      两线式接近开关的静态漏电流约为0.5~1.5ma,在选型时,应保证接近开关的漏电流小于plc逻辑0信号的最大电流,并留有一定的裕量。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条件,两线式接近开关可能出现误动作。使用时最好实测两线式接近开关的漏电流的大小。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接PLC最好用三线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B:
有些质量不佳的两线式接近开关,不仅接入PLC输入端,会造成误输入(有漏电流存在),而且在驱动小型继电器时,会导致继电器吸合后不能可靠断开,动作失常.本人碰到了这一故障,被迷惑了半天.需要注意啊.

网友C:
路过,看看,xq09181说得有理。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本人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同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编程器与PLC连线时一切正常,当把编程器拿下时出现不正常现象。经过查找发现如同3楼说的一样,是2线接近开关在作怪,换上3线接近开关后正常。

网友E:
最好用三线的,两线的会漏电误动作

网友F:
三线灯亮并不意味工作正常。

网友G:
两线制接近开关可以直接接入PLC输入,但要注意接近开关的电压等级要和模块一致,否则不能正常工作或损毁模块

网友H(2019-11-28):
回复 网友A:
AIRTAC的磁性开关用过吗?直接接到PLC没问题吧?我看技术指标上说没有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