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RT 线的长度大约是50米左右 2.5平方铜线  在一相上并联25W灯泡2个   请问对电机有什么危害吗 后果严重吗   不严重的话需要什么防范措施吗  ?

楼主:
对了 电机是11KW的 Y160S-4

楼主:
接在接触器线圈上怎么样 ?  我在想会不会烧线圈。。。

网友A:
接在接触器线圈上的可以的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 回头试试

网友B:
2.5D的线不小吗?11KW都用4平方的没事,但要接零线不可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D的线不小吗?11KW都用4平方的没事,但要接零线不可以接地
  接出来的灯线是2.5的  电机线不是 楼上理解错了

网友C:
没事,大胆的接

网友D:
应该没事,你没见电磁制动线圈一般都是直接接在电机接线端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