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这是PLC型号plc:NAIS
FPO-C32     Var   2.3
点开工控机软件开关后PLC开关有工作信号,灯亮,经量测有24V电压,但它输出信号电压到OMRON继电器MY4J,没电压为0,线没接触不良或断,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输出是晶体管的;带DC24V继电器的话电压要外加;

楼主:
到继电器的DC24电源是外加的,和PLC共地的

网友B:
PLC 对应的输出灯亮不? 如果亮的话查有没有电压进,有进没出那么肯定是点坏了

网友C:
可能是PLC内部的输出晶体管(或继电器)坏了,造成输出开路。把PLC打开,找到相对应的输出部分测量提下。

楼主:
灯亮的在对应的输出的点上,有电压的,拆开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PLC内部的输出晶体管(或继电器)坏了,造成输出开路。把PLC打开,找到相对应的输出部分测量提下。
可PLC新换用了不到三周,没那么容易坏吧,量过是好的内部小继电器

网友D:
外加电源,220V,V+、V_DC24VRV接输出端COM公共点。

网友E:
要外加电源的

楼主:
再加了个开关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力帮助!
TKS

网友A:
再加个开关?
具体是怎么做的;

楼主:
电源加了个开关过来在继电器后面,

等于没有软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