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的问题

楼主(2010-09-12):
查看资料上说的是第一图表示的是两进制数15,後一个图表示的是二进制数11,,,但是我搞不明白这样表示二进制数的方法,,,怎样使用啊,,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这是在监控状态字或开关量输入时使用的一种自检方法。有了这个,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所关心的开关量状态。

楼主:
楼上说的极是,,,是有一部分是监控,,,是不可修改的,,,可是还有一部分
是可以改动的,,,应该不是监控了吧,,,,一个字节有8位,数据都是0或1的二进制数据
而用这个可以表示状态字中的数据,,,,是怎样表示的呢??????

网友A:
举例,r0054就是一个控制字的状态显示参数。

楼主:
楼上这张图,的确解决了我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多谢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