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我公司有一台90kw的真空泵电机,软启动器启动,停止后再次启动保险突然炸掉了,因急于开机只有换上备用的电盘开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公司使用的是雷诺尔的软启动器,此现象不是出现过一两次了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请厂家来帮忙也没有结果。只有在这里请大侠帮忙找问题,(配置:jjr2115的软启动。400a的保险)特别说的是软启动没有坏,因为在拆除保险直接接到空开上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启动设置低些试试。这故障分析是启动电流超过400A 了, 你的保险是快速的还是普通的?
如果是快速的,那么换成普通的试试。

网友B:
启动电流大

网友C:
应该是启动电流大了,启动要有间隔时间,特别是热启,而且热启后熔断器已经达不到额定值了

网友D:
如果是频繁启动就要考虑启动电流了,90KW电机启动电流确实蛮大的!

网友E:
在空载的时候启动是没问题的,但你运行后停止 继续启动1是带负荷启动,2是5楼说的保险丝在热态,已经达不到额定值。一般的你那保险丝可以废除的,象我们110KW的螺杆空压机没有保险丝的,就用250A的空开控制,软启动里面有保护电路。

网友F:
电流大是显然的

网友G:
泄放电流未放完再启动超电流炸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