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一台30KW的电机,电机出线有6根、分不清头尾线那、如何才能分出电机的头尾线。

网友A:
可以利用万用表,先分出三相然后利用电机剩磁,用万用表的微安档就可以分出来了!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发

网友C: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万用表,先分出三相然后利用电机剩磁,用万用表的微安档就可以分出来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E:
用干电池和万用表判别,1先判别三相绕组的各自的两个首尾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档进行测量,凡是同一相的阻值就很小,因此根据电阻大小可分清两个线端属于同一相,
2判别其中两相绕组的尾端,将万用表调到直流电流档量程要小一些,再将任意一相的绕组的两个线端接到表上,指定表上+极为该相绕组的首端__极为尾端,然后将第二相绕组的两个线端分别接干电池的+和__极在干电池接通的瞬间如果表针摆相大于零的一边.则与干电池+极的相接的线端为第二相绕组的尾端.如果表针反转则第二相绕组首尾与上述相反,3判别第三相的首尾,用万用表所接的这相绕组不动将第三绕组的首位去接干电池的+极和__极.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可以第三相绕组的首位端.!!!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两种方法就没有它简单.你先试一试.不行我在告诉你好吗!!!!!           用指针表的毫安档,黑红表笔接一相绕组的两端,干电池接另一项绕组两端,如果指针正偏,红表笔和电池负极同为一端,都设首端,然后再换第三项接电池,还是正偏红对负。(一定要使指针正偏,电池正负极对调即可           不用电池时,将假设的三项绕组的首端连接在一起与表笔任意只连接,尾端连接后于另一表比连接,在毫安档,转动电机转子,指针动就换一项的首尾端,直到指针不动,就是三项绕组的首端在一起,尾端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