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PLC中BDC码是什么,怎么远用的。

楼主:
是啊BCD码,我不知道这个BCD码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去运用,请老师指点。

网友A:
BCD 码 就是4位2进制数表示1位10进制的代码!!  说白了就是二进制码十进制数!!

网友B:
四位二进制来表示0~9,BCD码中没有A~F;
比如你要外接数码管显示时就需要这个;

网友C:
如4楼所说,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十进制数的代码;用途参见5楼。

网友D:
就是
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十进制数的代码

网友E:
如  3=0011  7=0111

网友F:
一般做模拟量才用这个.

网友G:
4位二进制表示0-9

网友H:
引用 网友D:
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位十进制数的代码
当然,也可表示多位十进制数码。比如数据寄存器d0中数据(0010 1000 0110 0101)8421bcd,如果是bcd码的话,表示的是十进制的2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