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一个新买的GP2500不设置硬件信息可以吗? 即所需要的参数在软件设置,然后搞好画面后直接传给GP,不要进入GP里面设置什么初始化等等。。可以吗??

另外, GP2000与FX CPU的连接线是GP2000-CBLFX/5M-01?还是GP430-IP11-O? 先谢了!

网友A:
呵呵;第一次写入程序时会自动把系统文件写入的;
与FX的电缆买时让供货商送你一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第一次写入程序时会自动把系统文件写入的;
与FX的电缆买时让供货商送你一条就行了;

谢谢。

网友A:
你自己先编个程序,写入时就可以看到了;第一次会自动写入系统;
如果你PLC改变型号,下次写入同样会写入系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先编个程序,写入时就可以看到了;第一次会自动写入系统;
如果你PLC改变型号,下次写入同样会写入系统文件;
恩,感谢!

网友B:
本来10块钱左右成本的电缆,楼主偏偏要花个几百上千买根电缆,很有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