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LS的PLC电源板烧坏    换块电源板   PLC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吧,,,我以前搞过西门子的是没有问题 的,,,LS的没有用过,,,有电池就不怕的

网友B:
如果只是电源板的问题,一般可以;

网友C:
楼主何不换了电源板后一试?个人认为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