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一台20吨行车大车电机老烧,大车有两台,爱烧的总是那一台,电机是凸轮控制器直接控制的,没有用接触器控制。每次检查电路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坚决,请有经验的帮个忙咯!

网友A:
1.接触不良引起缺相。
2.机械不平衡,行走时机械扭曲引起的电机过载。
3.机械装配不好,连接不对中。
4.电机维修后,没有达到原电机的设计参数。

网友B:
凸轮控制期触点有问题
仔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C:
有二方面问题;一机械问题:第一电机未对中。第二车轮啃道。这样就找钳工。二电气问题:第一两台电机转速不同步,更换两台电机,第二线路问题,请改为主令控制。第三如果是绕线电机。检查调速电阻。

网友D:
看看运行时,两边的电机电流是否正常,有无过载,启动时电流是否一样或相差不多,可能是凸轮线接错了,或有缺相运行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运行时,两边的电机电流是否正常,有无过载,启动时电流是否一样或相差不多,可能是凸轮线接错了,或有缺相运行状态!
赞一个支持

网友F:
寻求烧毁的原因,从被烧毁的电机着手倒过来推断(把它拆开)检查:1):若绕组线圈全部烧毁,则是过载所致,要查机械部分的阻力。2):有1组完好,就是缺相,查相应电控部分,可以分析出是哪1相缺失。3):绕组线圈局部烧毁,电机修的质量不好,或者电控部分有跳火现象,也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电压反复叠加升高而导致线圈间绝缘击穿。4:新修电机更换前测空转电流,若空转电流达到或超过额定的50%,则说明电机在维修过程中铁芯过热退火,磁通量不够,难以正常使用。

网友G:
机械咱不好说,先排除电气方面的再说吧:
  1.既然不用接触器,定子电源应该是共用控制器触头的,不知是控制两相还是三相?我所接触的凸轮都是两相,从凸轮上过流再上电机,另外一相为公共线.看看定子电源缺相否?
  2.调速都是通过凸轮,看看触头闭合情况,其次看接线是否一致,顺序是否一致(Q0,Q1,Q2,Z1,Z2,Z3)
  3.查看两台电机转子所串电阻器是否有断线,错接;
 4.最后查看两台电机型号规格是否一样?
一点拙见,说得不对还请海涵!

网友H:
前不久我们5t天车的大车电机有一台少了,原因是调速电阻有一根断线

网友I:
同意四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出主意 下次坏了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接触不良引起缺相。
2.机械不平衡,行走时机械扭曲引起的电机过载。
3.机械装配不好,连接不对中。
4.电机维修后,没有达到原电机的设计参数。

同意,原因就在这里面。实际情况就要看你自己排除。

网友K:
凸轮控制触点有问题,没到位缺相。电机返修后功率打折了达不到了。

网友L:
第一、对调两台电机确认是否为电机为谢质量问题故障;
第二、若确认电机没问题,将控制改为接触器或主令控制,这样可确认凸轮等控制系统是否有问题;

第三、以上都没问题,那就是机械问题了。

网友M:
2945718电气群 给电气人一个讨论的空间
2945718电气群  给电气人一个讨论的空间

网友N:
1   先排除机械方面无故障
2   检查两电机所配电阻是否一致,完好。
3   检查故障电机的连接电缆
4   检查凸轮控制器接触是否良好无故障,切除电阻的连线次序是否有错。
5   断开负载,测两台电机的启动电流和转速是否一致

网友O:
你装一个带有过流和缺相保护的空开,运行的时候测一下电流的大小

网友P:
6楼、7楼说的有道理,赞同。

网友Q:
5-50t起重机所配的电机一般都是标准配置,全国曾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作过贯标工作,电机一般不会配小的,你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估计问题出在凸轮控制器或电阻器上,电阻器和凸轮控制器的价格也不高,下次再要烧的话,可以把这两项换掉试试。

网友R:
你的行车电源进线是不是一端进线,如果是的话,最好加一根电源线,从另一端进。

网友S:
引用 网友G:
机械咱不好说,先排除电气方面的再说吧:
   1.既然不用接触器,定子电源应该是共用控制器触头的,不知是控制两相还是三相?我所接触的凸轮都是两相,从凸轮上过流再上电机,另外一相为公共线.看看定子电源缺相否?
   2.调速都是通过凸轮,看看触头闭合情况,其次看接线是否一致,顺序是否一致(Q0,Q1,Q2,Z1,Z2,Z3)
   3.查看两台电机转子所串电阻器是否有断线,错接;
  4.最后查看两台电机型号规格是否一样?
一点拙见,说得不对还请海涵!

网友T:
发来电路图看看

网友U:
1.保证电机是合格的;
2。测量三相电流时平衡的;
3。检查接触不良点。
一般这样就会找到故障点

网友V:
第一页的发言就具有代表性了,支持!!

网友D:
同意18楼

网友W(2010-10-14):
可能凸轮接触不太好,建议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X:
1.    电阻问题
2。  线路问题
3。  检查是否同步

网友Y(2011-01-16):
你要看你的电机是烧成什么状况,要是其中一项烧,就是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Z:
过电流继电器不起作用吗,是不是短接了.我厂以前也老烧这种电机15KW,全部装好过电流继电器后已经很少烧了.

网友AA:
受益不少
引用 网友F:
寻求烧毁的原因,从被烧毁的电机着手倒过来推断(把它拆开)检查:1):若绕组线圈全部烧毁,则是过载所致,要查机械部分的阻力。2):有1组完好,就是缺相,查相应电控部分,可以分析出是哪1相缺失。3):绕组线圈局部烧毁,电机修的质量不好,或者电控部分有跳火现象,也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电压反复叠加升高而导致线圈间绝缘击穿。4:新修电机更换前测空转电流,若空转电流达到或超过额定的50%,则说明电机在维修过程中铁芯过热退火,磁通量不够,难以正常使用。
经验之谈 学习了 谢谢你的工作受益了

网友AB(2014-04-12):
看看这些好帖子真不错,又有所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