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用罗克韦尔PLC,需要远程控制几个模块,这几个模块和CPU应怎么连接,是光缆连接吗?需要交换机吗?远程控制接口是什么接口,485吗?还有怎么确定模块的地址。希望知情人士不吝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1747-sn扫描器,1747-asb适配器(这个型号我记不清了)。1747-sn可以插在主机架的除0槽人任一槽中。适配器必须槽在远程机架的第一个槽中。
接口为485。接口的参数可以直接在卡件的侧面DIP开关设置,注扫描器与适配器的参数要对应,否则不能通讯。
模块的地址怎么设这个还不知道。请指教。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下你要用什么总线结构吧?
AB 一般是 controlnet  和decivenet 吧

网友C(2010-10-18):
新的contrologix 系统采用ETHENET/IP 及CONTROLNET进行远程IO控制,对于小点数的IO也可采用DEVICENET进行控制,对于PLC5及SLC500主要采用REMOTE IO进行控制,无需组态。

网友D:
contrologix也可以加裝DHRIO模块來與1746或1794系列的模块進行通訊
總之罗克韦尔非常的開放只要您有錢
要怎麼玩都可以

网友E:
先确定用得是什么型号PLC,再确定怎么控制,直接这么问太笼统

楼主:
主机1746L541,主机上有1761-NET-ENI。工程总的布局是以太网连接。但远程上不愿意配交换机和以太网模块了,可不可以用一个SN模块和485线连接,可以的话还需要什么模块。SN模块出口是什么模样的。或者我用一对ASB模块,可不可以直接形成远程了。

网友A(2010-11-22):
本地上用1757-SN,远程机架上第一槽用1747-A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