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近日,本公司一NT20M-DT121-V2 用户画面丢失,还有一台好机器,看了以前论坛N多相关帖子,仍有几点疑问,清帮助澄清。
1。下载电缆,其中计算机侧的4-6脚是否一定要短接?似乎无权威解答.另外,和电脑连接时电脑侧用25针 还是9针D型口?
2.下载软件,好像除了NTDOS,还有其他的比如NTM4.1,NTSS或者NTM Tools ,应该是NTDOS的不同叫法吧?另外NTDOS还有不同版本,比如2.1或者2.6==,有影响吗?或者说如果好屏子里的是2.6编的画面,我用2.1能上装不?反之呢?下载软件和编辑软件是一回事吗?
3.有个回答说可以把主板上的2个ROM直接换到一样的新屏子上,这样新屏子可以直接使用画面。但我实际检测我的屏子,用户画面是存在一片RAM里,靠电池维持。离开及丢,系统程序是在下边的一片PROM里,它倒是可以不靠电池维持数据。所以,2个片子一起搬家的做法是否有误导之嫌疑
4.我的屏子现在上电就直接进入系统画面,报画面损坏,但是无法进入传送界面,看了大量帖子,回答都是必须接首先进入传送界面才可以进行用户画面下载=,这种现象是不是那个PROM片子里的数据出问题了。一般说的SW2开关位置,设置是正确的,左边对应RAM.我想知道,该屏只加24V电,不与软件通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入传输界面?或者DIP8拨到ON就是HOSTLINK协议,才可以进入传送界面进行上传==?
5,该屏的手册资料链接已经失效,可否发个有效的?
6,该屏可否刷新系统,如何刷?用何软件?

网友A:
该屏比较老,很多不记得了
就记忆中的抛块砖。
1.9针还是25针要看计算机RS232是什么,接线按定义走就可以了。
2.低版本软件读高版本屏不行,回出问题;好像不分“下载软件和编辑软件”
3.你的用户画面是靠电池维持的,不存在换ROM的问题。
4.肯定要到传送界面才能传画面,这样进传送要看资料了。
5.资料找找看,手头没了
6.好像不可以.
7.好机器的屏于这台能通用吗?即设备一模一样。如果不能,能过来也不好使。
8.好久没换电池了吧,这样好机器的屏,如果是靠电池保持就要特别注意了,也许明天再开机画面就丢了---不是吓唬你,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