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我们现在用的现两台FX1S-30MR的用了很短时间就有坏点出现,里面的小继电器是FTR-MYAA024D

楼主:
这是富士通的继电器
以前看过一个贴子说三菱的小继电器用的是松下的啊?我这两台怎么是富士通的,而且像是国产富士通的

网友A:
呵呵;原装的三菱FX1S不同的批次用的继电器也不同;
黑色的是FUJI的;
还有松下的APA3352;

网友A:
如果是原装的三菱PLC,动作频率不要高,负载不要太大,继电器寿命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B:
希望zcmy多给大家说些PLC硬件的知识。

网友C:
大都是松下。
考虑你是不是买的仿货?

楼主:
感觉好像是仿品,使用时它的动作频率低的很,至少也得十几分钟以上
也有看过相关介绍仿品、真品的,从外观上看好像差别不是太大
也许是不是仿品只有经销商才能知道或者我们买来了以后使用时才能感觉得到

网友A:
不能单以继电器来断定是不是行货;
你可以把继电器的图片传上来;
看一下是不是三菱上用的;

楼主:
刚拍了下图片,太不清晰了,看不清
下次用相机拍了后发一张看看
想自己买了继电器后修一下,昨天把线路板拆掉后给线圈通电试了下,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A:
三菱原装的正常带个中间继电器动作次数在100W次;

网友D:
在PLC输出端用隔离继电器 来保护内部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