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台达的VFD-V系列的18KVA的变频器是用在行吊上的上下行走的,在空载的时候上下加减速,都是正常的,在有负载的时候,往上提重物的时候是正常的,往下走减速的时候报过压,我测了当时的电压是700多V,我怀疑是制动的问题,但是制动电阻是没问题的100欧,我又检测了制动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因为这个单位是有几台台达的变频器都是用在行车上的,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样的,而且又都是用了几年了,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我想检测一下是不是制动电路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上电才能使机器进入制动状态,是不是在直流母线的+_处加直流700V的电压。制动就开始动作啊,我不懂请高手指点,怎么样才能让制动动作啊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呀?改一下参数,用外部制动。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网友B:
是啊  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