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ERROM指示灯亮

楼主(2010-09-13):
我在运行调试的时候,刚开始下载,上传都是好的.后来把D8039的时间设置成K20,M8039.m8026都置1后,
然后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ERROM指示灯一直亮,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图片.电源通断也试了,运行开关拨到什么位置也不管用的.
所以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情况,需要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你扫描周期设这么小;
有手编器可以试一下,把PLC清空就行了;

楼主:
ZCMY 你好,我没有手持编程器,需要怎么方法才可以清空内部程序的?
请赐教··

网友A:
存储卡有没有?
FX2N把电池拆下一天才试;

楼主:
终于解决了,我把PLS电源切掉了一天,然后今天早上,开机试了一下,通讯正常了.
 自行解决了,呵呵!

网友B:
究竟原因为何?请大家来讨论。

网友A:
有没有电池接头拔下?

楼主:
没有拔电池接头的,就是电源断了一个晚上而已。第二天就好了,具体原因,也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