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我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为什么不能新建工程?

网友A:
你在安装时可能勾选了监视专用选项,安装时什么也不必勾选即可。

网友B:
呵呵;
能连机,不能新建的话,一般是安装时选了监视专用选项;

网友C:
2楼正确
“监视专用GX Developer ”这里不能打勾,否则就只能监视不能编程。直接点击“下一个”出

网友C:
“监视专用GX Developer ”这里不能打勾,否则就只能监视不能编程。直接点击“下一个”出现如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