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DVD刻录流程

楼主(2010-09-13):
对于1000片以下复制量的客户来说,DVD刻录服务通常是较为经济的选择。光盘通DVD刻录服务配备了多台业界标准的DVD刻录机和光盘塔,为客户提供可靠的DVD光盘刻录服务。
所有的盘片均100%通过在线检测和抽样离线检测。
如需要DVD刻录加密光盘,则必须进行压制。
DVD刻录的质量与刻录机的稳定性、DVD刻录光盘的质量和刻录的操作都有关系。首先DVD刻录机的工作状态要稳定,也就是说DVD刻录机是能正常使用的。其次就是用来刻录的DVD质量要好,如果光盘在还没刻录以前就出现了斑点,这就完全谈不上质量了。刻录的操作主要是指刻录的速度,一般情况下是越慢越好(1倍速刻录),但很多DVD刻录光碟都不能支
持1倍速刻录,所以2倍速是较好的选择。现在新型的DVD刻录机大都带有烧不死功能,但使用了烧不死功能就使得刻录有间隙,虽然这间隙很少,并不会影响使用,可是光盘刻录的质量就有所受损了(对音频光碟影响最大)。所以尽量不要使用烧不死功能也是提高刻录质量的途径之一。
DVD刻录机在使用的过程序中要尽量注意工作温度,过高的工作温度会令到光盘刻录质量下降甚至失败。

DVD刻录光碟的洁净也会影响到刻录的质量,如果DVD光碟的表面有尘埃的存在,这势必影响激光射到光碟上的强度,质量也就会降低,因此我们还要注意刻录机和刻录盘片 的清洁。

使用DVD刻录机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DVD刻录时我们要注意以下事项:(对于带有烧不死功能的刻录机来说以下的1-3点可以完全不用理会)

一、防止发生缓存欠载

“缓存欠裁(buffer under run)是导致DVD刻录失败的典型原因。我们知道,CD-R刻录机都带有一个缓存、用以作为将数据写入光盘的暂存区。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数据流进入缓存的速度低于离开缓存的速度,就会令光盘刻录机发生欠载运行。使得DVD刻录机发生短暂的无数据可刻的现象,从而导致坏盘的产生。但没有烧不死功能则要尽一切可能保证刻录数据流稳定快速的传输并且不被打断。

二、整理硬盘

这里所说的硬盘整理是指每次DVD刻录前对硬盘的每一个逻辑分区进行磁盘扫描和碎片 整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以硬盘作为信息源盘来进行刻录或把要复制的光盘制成 影像而存放在硬盘上。而所刻录的数据在CD—R盘上是呈连续螺旋轨道分布的。扇区不仅要自始至终地首尾相联,并且IS0 9660格式也要求文件在CD—R盘上必须是无间断的单内容扇区序列。然而,由于未经整理的磁盘文件大多呈零散状态分布。这样一来,硬盘在读取数据时,不管速度有多快,读写头都不得不在零散的文件之间“疲于奔命”,极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延误而导致废盘的产生。所以,进行硬盘整理是成功刻录的第一 步。

三、DVD刻录过程中避免执行任何无关程序

这些程序不仅包括屏幕保护程序和内存驻留程序(比如某些杀毒程序和即时翻译类 的程序),而且还包括其它后台运行的程序以及游戏等等。这些程序都有可能在数据流 从硬盘转移到光盘刻录机中光盘上的紧要关头,来与DVD刻录软件争夺有限的系统资源,从而影响数据流的正常传输而引发缓存欠载等问题。

四、选好DVD刻录软件

“有了稳定的系统,还必须配合好的光盘刻录软件,才能有效地提高刻录的成功 率。找出最适合你在使用的光盘刻录机的光盘刻录软件来使用,但要注意选用较新版本,因为新版本意味着对BUG的修正和对硬件更好的支持。

五、使用质量可靠的CD—R盘片

目前市场上CD—R空白盘片的选择范围较大。按反射层材料的不同可分白金盘、金 盘、蓝盘,钻石盘四大类;这四种盘片并没有明显的优劣差别,都可放心购买。从特性上来说,白金盘具有较好的兼容性,低速到高速的刻录机都适用,另外价格很便宜;蓝盘在写入和读取数据时有较高的准确性;金盘有较好的抗光性。钻石盘有最高的认盘和读取速度,但要高速的光盘刻录机方能很好的使用。关键的是,分别试刻不同类别和品牌的盘片,从中找出最适合您光盘刻录机的盘片。

六、注意散热

散热不良也是导致刻坏盘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此外,如果您的机器上是采用K6或PII这样发热量较大的CPU,就更应该注意散热问题了。以下是解决散热问题的几种方法:
1.尽量避免连续长时间的刻录;
2.刻录时打开机箱散热;
3.有条件的话最好安装空调。

七、保持DVD光盘刻录激光头清洁

刻录DVDW盘时,光盘刻录机的激光头通过向DVD盘 片发射较高功率的激光来实现信息的“写入”。因此激光头清洁与否对DVD刻录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落在激光头上的灰尘有可能在激光束的强烈照射下而发生轻微的烧结现象。故此时若用普通清洗盘来清洁,效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并且,由于光盘刻录机内部较为精密,若自行开盖清洁显然不太稳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干净!

------------------------------------
楼主请注意,请不要在广告中插内容!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写的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