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言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09-13):
请教前辈们:
   我在多语言设置的时候,GP设置为韩语,而在文本索引表里却不能输入韩文,显示出来的竟然是日本字
请多指教^ ^

网友A:
显示韩文肯定没问题。
你需要把首选语言设置为:Korean。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又试了下,在GP Setup的语言项里设置的确实是Korean
然后文本索引表里table1 设为KOREA(KS-C5601)
当输入Message的时候却出现了乱码
我想是不是我的proface里没有韩语字体啊- - - -

网友A:
你是在简体中文操作系统下面输入韩文的吧?
你需要把你的电脑语言环境配置为韩文环境才可以的。

楼主:
嗯,是中文简体系统的
那应该就对了
不过那样说来,proface的4种语言就是有问题的说法啦
应该就是2种语言啦,基础语言加英语 - -!

楼主(2010-11-03):
PROEX的主界面语言
你好,
  我之前有装了一个版本的PROEX,语言可以4种随意切换,中、英、日、韩
可是重装系统后,又下了一个PROEX,语言却只有英、日
我想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能否给予指引?

网友A:
没有中文界面 ,是因为你没有安装中文汉化补丁。

至于韩文,我倒不清楚是否有韩文补丁?

楼主:
已经成功安装韩文和中文补丁,系统未发生冲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