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小疑问

楼主(2010-09-13):
想问一下,我的变频器的点接进去的时候是R,S,T三相,当时调的电机方向是对的,当我把外部的供电电源换成了R,T,S的时候,变频器会反向动作吗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相序与变频器的输入相序没有关系。因此没有影响。

网友B:
不会 必须在输出端调线,因为变频器是先把三相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然后在逆变的.

网友C:
用了变频器后进线相序和电机方向没有联系了。

网友D:
同志们的回答都很正确!学习了。

楼主:
11
了解到了。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E:
同意四楼

网友F:
是 这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