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我的系统组成是S7-300 PLC和SEW伺服电机通过Profibus DP通讯,伺服电机的位置反馈正常,但是在PLC中读取的位置反馈值无法更新,系统断电重新启动后就正常了,这个现象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重新接下DP通讯线看看。

楼主:
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打电话得到回复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干扰,第二是伺服控制器往DP接口写数据时出现错误。当时出现这种状况后,我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能够运动,只是位置反馈在PLC上不更新,PLC断电后重新启动就一切正常了,太奇怪了。

网友B(2010-12-17):
是不是编码器电缆过长,而且周围有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