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用PLC

楼主(2010-09-13):
我要选用西门子PLC用于天车的控制,由于天车的振动比较大,请问有没有哪一款的PLC能够用于这种工况。

网友A:
这个还可以呀

网友B:
LOGO抗震性好,装在工业洗衣上一天震个不停都没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其实用PLC也好。用LOGO!也好对震动的影响都不大,只是一般天车的控制都比较简单,用LOGO!也就够了,还便宜,但安装环境的防尘防水就一定要做好,这些电子产品没特殊的话一般都是IP20的防护等级,对水和细小的尘是没有防护的,没做好的话,维修工作烦死你,我这儿的做法是接好线后把LOGO浸在装满变压器油的密闭箱子里,防水又防尘。

网友D:
用PLC控制天车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E:
没必要PLC来控制天车
简直就是拿牛刀来杀鸡

网友F:
大型天车都是用plc控制的,运行用变频器,起升用定子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