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各位大师好,我是学plc的,我单位一台数控车床(fanyc)发生了故障,我调出pmc程序,找到了故障原因。现在我想从数控车床下载Pmc程序到计算机,研究研究,以便将来维修所用。但不知如何下载,用什么编程软件?具体如何操作?我是刚刚接触数控的,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FANUC 0i C系列数控系统的数据文件主要分为系统文件、MTB(机床制造厂)文件和用户文件。
系统文件---FANUC提供的CNC和伺服控制软件成为系统软件。
MTB(机床厂)文件—机床的PMC程序、机床厂编辑的宏程序执行器。
这两类数据是存放在数控系统的主板上的F-ROM(FLASH-ROM)中,F-ROM中的数据相对稳定,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丢失,但是如果遇到更换CPU板或存储器板时,在F-ROM中的数据均有可能丢失,其中系统文件一般无须备份,因为FANUC对于大用户是无偿提供的,对于小用户,适当付费也是可以提供的。一般只要不是主板硬件损坏,不会丢失的。如果是主板损坏,因为集成度很高,也只有更换新的,这时到FANUC去采购,也是可以得到写系统文件服务的。而MTB文件是需要备份的,因为这是机床厂的文件,FANUC公司是不知道的,而且在手册中也提到一定要移交PMC程序给最终用户。这类文件可以用Compact Flash(简称CF)卡来存储。
CF卡及使用插槽如图9所示。CF卡与笔记本电脑的接口为 PCMCIA插槽,此插槽台式机一般没有。因此CNC设备的维护必须有一台配备 PCMCIA卡插槽的专用的笔记本电脑,由于有时还用到RS232C串行口,而市场上的大部分笔记本电脑都不再配置RS232C串行口,笔者发现市场上的 Dell、Lenovo、Hp等品牌的笔记本电脑一般都配制有这个RS232C串行口。再有一类文件是用户文件,包括系统参数、螺距误差补偿值、宏程序、刀具补偿值、工件坐标系数据、PMC参数(Timer、Counter、 Keep Relay、Datasheet)、加工程序等数据,这类数据是保存在存储器板上的S-RAM(Static-RAM静态存储器)中的。在S-RAM中的数据由于断电后需要电池保护,有易失性,所以保留数据非常必要。一旦参数误操作和人为修改后要想恢复原来的值,如果没有详细准确的记录可查也没有数据备份,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网友A:
F-ROM中的数据拷贝到CF卡中
从上面叙述得知,保存的内容为系统文件(SYSTEM DATA)、PMC梯形图程序、用户宏程序执行器。操作方法:
1)进入系统引导区;
2)选择菜单选项“SYSTEM DATA SAVE”。
3)进行CF卡拷贝操作;
4)将FLASH卡中的数据存如计算机,备用。
数据恢复:
1)进入系统引导区;
2)选择菜单选项“SYSTEM DATA LOADING”。
3)进行加载操作;
需要说明的是要拷贝PMC梯形图,采用C-F卡是快捷有效的方式,而用RS-232C串行口不能进行PMC梯形图的备份。
S-RAM中的数据备份
从上面叙述得知,保存的内容为系统参数、螺距误差补偿值、宏程序、刀具补偿值、工件坐标系数据、PMC参数(Timer、Counter、Keep Relay、Datasheet)、加工程序等数据。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引导,用C-F卡备份。其操作方法:
1)进入系统引导区;
2)选择菜单选项“SRAM DATA BACKUP”。
3)进行数据备份操作;
4)将FLASH卡中的数据存如计算机,备用。
数据恢复方法:
1)进入系统引导区;
2)选择菜单选项“RESTORE SRAM”。
3)进行加载操作;
需要说明的是,BACKUP操作得到的文件为打包文件,是FANUC的专用文件格式,一般用户找不到适合的加压缩软件来解压缩,也就是说无法看到文件的内容。通过此方法得到的各台机床的文件名都是相同的,一般不做文件名更改,否则重新装载时系统不认可。
另一种是通过RS232C串行口进行数据备份。可以看到内容,但只能传S-RAM中的数据,不能传F-RAM中的数据。

网友B(2016-12-08):
我都看不懂哎

网友C:
看不懂也点个站

网友D:
CF卡及使用插槽如图9所示   亲  从那复制的 告诉我好不好   我也去找找图9 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