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有一台2.2KV电机,如何选用刹车电阻。还有想问下,如何选择刹车电阻,有没有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简单点你就根据你选取用变频器手册上的规格定;

网友B:
应用电阻规格:300W250欧姆

网友C:
参考使用手册。

网友D(2011-03-27):
说明书上有,

网友E:
所以,参考说明书的要求,主要是怕自己选的太随意了,有可能导致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的功率器件损坏。

2.2kW的电机,其额定电流大与4A电流,要想达到突减止动的能力,不需要做到瞬时状态能吸收电机的额定电流才行呢。如果是有减速斜坡的止动,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