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中央空调有两台的主机,每一台的功率是252KW,当然还有好多的水泵等其他设备,加起来的功率也有140W左右;电压提供380V,主设备距离电房距离50M左右,还有至少要多大的变压器呢?根据什么选择变压器容量大小的~~~

网友A:
没有回答的我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用电量=252×2+140=644KW
负载功率因数COS¢设定为0.8
变压器效率设定为0.95

变压器容量S=644/0.8/0.95=847KVA
可选用800KVA或1000KVA电力变压器
252KW空调主机电缆用185平方电力电缆

网友B:
车间离变压器200米,功率100千瓦,不知道用多大电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
252KW用185的电缆会不会细了?
我厂里250KW的电机用Y-三角启动,用120的铜电缆

网友D:
水泵等其他设备加起来的功率也有140W左右?  是140kw吧。。。变压器容量 800KVA差不多了

网友E:
120与185平的铜线各能带多少电流?250KW的电机电流又是多少?

网友F:
表9-27           BV-105型耐热聚氯乙烯绝缘铜芯电线的载流量(θn=105℃)

  截    面

  (mm2)
        明敷(A)
     2根穿管(A)
管径(mm)
      3根穿管(A)
管径(mm)
       4根穿管(A)
管径(mm)

50℃
55℃
60℃
65℃
50℃
55℃
60℃
65℃
 G
DG
50℃
55℃
60℃
65℃
 G
DG
50℃
55℃
60℃
65℃
 G
DG

    1.5
 25
 23
 22
 21
 19
 18
 17
 16
 15
 16
 17
 16
 15
 14
 15
 16
 16
 15
 14
 13
 15
 16

    2.5
 34
 32
 30
 28
 27
 25
 24
 23
 15
 16
 25
 23
 22
 21
 15
 16
 23
 21
 20
 19
 15
 19

     4
 47
 44
 42
 40
 39
 37
 35
 33
 15
 19
 34
 32
 30
 28
 15
 19
 31
 29
 28
 26
 20
 25

     6
 60
 57
 54
 51
 51
 48
 46
 43
 20
 25
 44
 41
 39
 37
 20
 25
 40
 38
 36
 34
 20
 25

    10
 89
 84
 80
 75
 76
 72
 68
 64
 20
 25
 67
 63
 60
 57
 25
 32
 59
 56
 53
 50
 25
 32

    16
123
117
111
104
 95
 90
 85
 81
 25
 32
 85
 81
 76
 72
 25
 32
 75
 71
 67
 63
 32
 38

    25
165
157
149
140
127
121
114
108
 32
 38
113
107
102
 96
 32
 38
101
 96
 91
 86
 32
(51)

    35
205
191
185
174
160
152
144
136
 32
 38
138
131
124
117
 32
(51)
126
120
113
107
 50
(51)

    50
264
251
238
225
202
192
182
172
 40
(51)
179
170
161
152
 40
(51)
159
151
143
135
 50
(51)

    70
310
295
280
264
240
228
217
204
 50
(51)
213
203
192
181
 50
(51)
193
184
174
164
 65

    95
380
362
343
324
292
278
264
249
 50

262
249
236
223
 65

233
222
210
198
 65

   120
448
427
405
382
347
331
314
296
 65

311
296
281
265
 65

275
261
248
234
 65

   150
519
494
469
442
399
380
360
340
 65

362
345
327
308
 65

320
305
289
272
 80

注 1.本电线的聚氯乙烯绝缘中加了耐热增塑剂,线芯允许工作温度可达105℃,适用于高温场所,但要求电线接头用焊接或绞接后表面锡la处理。电线实际允许工作温度还取决于电线与电线及电器接头的允许温

    度,当接头允许温度为95℃时,表中数据应乘以0.92,85℃时应乘以0.84。

   2.BLV-105型铝芯耐热线的载流量可按表中的数据乘以0.78。

   3.本表中载流量数据系编者经计算得出,仅供参考。

   4.同表9-21表下注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