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做了两动力柜,一主开关用250A,铜排用30*5一主开关用630A,铜排用50*8

主管批了一天我!!!,太浪费了,可我参考以前的,及一些前辈设计的图纸,都……差不多呀。

网友A:
按照中国强制认证CCC要求,主开关电流250A铜排用40×3,为连接方便用30×4也可。
主开关电流630A铜排用40×8,N和PE用40×5铜排。

网友B:
这个强制标准在哪里能查到呀。。

网友C:
应该可以,且有余量。

网友D:
有点大,不过还可以的。

网友E:
标准要求还是蛮严的,不过企业自己做柜的话估计都做不到,是有点浪费。本身就是裸排,负载能力肯定要大于线缆。

网友F:
按2楼提供的数据,楼主的选大了。
谢谢2楼。

网友G:
楼主的确选大,从经济效益上看浪费了。

网友A:
如果你的柜获得中国强制认证CCC,如动力柜型号为XL,就会有1个CCC试验报告,在试验报告中有1个表格,上面有额定电流与铜排的对应表。以后做柜根据电流按这个表选择铜排就行了,否则铜排比表格内选小了就是不合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