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用三菱变频器损坏需修理。有图请高手进来指点

楼主(2010-09-14):
在用的三菱变频器飞弧了,请高手指点下,可能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故障。国内能不能维修?

网友A:
应该可以维修,

网友B:
可以的,寻找拆机件吧,原厂配件昂贵。

网友C:
与三菱维修处联系一下;

楼主:
今天和所谓的三菱售后维修代理联系了,建议我换新的说是配件都不好找了。TNND,新的要8W多啊
这个是逆变回路限制电流的吧,正式名称是什么哦?

网友D:
模块上并联的东西,是一个电压吸收网络.内含电阻\电容\二极管各一只.一般不会坏的.主电路产生飞弧, 一般是螺线松动,掉入异物或潮湿打火引起.可能为模块坏掉,注意要检查驱动电路是否受冲击损坏,一并修复.修复难度不会很大,可以修复的.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E:
同意,只要找到件,难度不会很大

网友F:
现确定坏的元件,然后逐个查找、购买。可找有变频器维修经验的人帮忙。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模块上并联的东西,是一个电压吸收网络.内含电阻\电容\二极管各一只.一般不会坏的.主电路产生飞弧, 一般是螺线松动,掉入异物或潮湿打火引起.可能为模块坏掉,注意要检查驱动电路是否受冲击损坏,一并修复.修复难度不会很大,可以修复的.
非常正确,这个东西一般是不会坏的,最多就是把管脚烧断,关键检查模块和驱动电路。

网友H:
多数是模块坏了,炸了。驱动大多出问题了。

网友I:
逆变回路有问题 模块估计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