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选型方法资料

楼主(2010-09-14):
有感于论坛中咨询此问题的朋友太多,就整理了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不好意思,头一次上传资料,不太会!附件打不开,不是忽悠大家呀!改了几次终于可以了!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公式只适用于短时的制动状态,而且还是经验公式。连续制动即便是ab系数等于1也不行。电阻会烧红的。
在西门子的制动电阻资料中引入了P20的概念,如果要是连续制动,应该是5倍关系呢。也就是说,在散热条件良好的环境中,连续制动(100%)的电阻功率是制动功率的5倍。通过试验,45分钟连续100%功率制动,这个参数可达到电阻表面的热平衡。大约200°C。

楼主:
学习了!版主就是版主!其实我也是借花献佛,只是将张燕宾老师的资料整理了一下发到这里来而已!一般的场合应用应该没问题!当然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版主就是版主!其实我也是借花献佛,只是将张燕宾老师的资料整理了一下发到这里来而已!一般的场合应用应该没问题!当然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说得对。一般的应用(仅仅是刹车制动)电阻的功率是制动功率的20%(即P20)即可。而且刹车的频率要满足不引起电阻的热积累要求。如果时长时间(长距离)制动,就必须要考虑加大制动电阻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