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现在有50吨的行车,大约电流多少?电源线配多少的?
吨数和电流由大约的关系吗?行车按正常使用算。。

网友A:
吨数肯定和电流有关,但是不能这样来问;这个你必须参考起重机的选型手册,看看都配啥电动机了及控制方式,用变频没有,减速机的减速比不一样,电动机功率就不一样!

网友B:
吨位是重量单位,所以是力,是重力,电机驱动是旋转的,所以电机的驱动转矩还要换算成驱动的力才行。这里面,起重机的变比和滑轮的半径都是需要已知的参数,才能知道5吨的重物需要多大的电机,进而知道多大的电流。

没头没脑的直奔结果,已知条件还不够呢,怎么解这道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