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请教一个工业以太网的初级问题

假如我要组建一个简单的工业以太网,一台x86工控机当服务器,用网线联一台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交换机再连一台PLC,PLC 连接底层设备。

假设服务器上我装的就是普通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上面运行我的工控软件。

请问我这个算是工业以太网吗?工业以太网不是都有各自的TCP/IP  协议吗?象profiNET,modbus TCP,可我这里怎么体现这些工业以太网协议?

刚刚接触工业以太网,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工业以太网一般推荐都是管理层级别的。比如多台上位机之间走tcp/ip协议,管理层通过自己的办公电脑就可以了解实时的工业状况或者看数据报表。我知道的也不多,这是我自己理解的,你可以看廖常初《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开头有讲解。

网友B(2010-10-14):
2010工业以太网技术与应用论坛上海站正在报名中
http://www.cechina.cn/event/Ethernet/sh2010/

网友C:
深圳市泰宇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台湾DAVICOM中国大陆地区的最大代理商,代理DAVICOM的全系列产品,
主营产品有DM9000AEP/EP,DM9161AEP/EP,DM9620/DM9621等。 Local-Bus Single Chip—— DM9000系列芯
片功能概述: 1.Local-Bus芯片,DM9000其基本特性是48PIN、10/100M Local-Bus interface;工作模式
8/16/32bit, 通过HP认证有Auto-Mdix(支持直接互连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6 check sum offload)
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20ns I/O读写时间,2.5V/3.3V低功耗。 广泛应用在UMPC、IPTV、VOIP、IP
SETBOX、VOD、IP CAMERA、IPVIDEO/PHONE等产品,提供完整参考设计资料及技术支持! 2.PCI DM9102D 128PIN
10/100M Auto-Mdix。 3.提供Linux/wince等驱动。需要更详细的资料,欢迎咨询交流。 DM9161系列芯片功能概
述: 1.100/10M 快速以太网物理层单芯片收发器;支持HP''s Auto-Mdix功能,支持MII RMII GPSI 接口; 2.非
常低的功率消耗, I/0 端口电压支持3.3V 和5V,48 脚LQFP 。应用领域: 1.UMPC市场。目前在以ARM为架构的UMPC
市场中,采用的方案如谷歌Android、三星S3C6410/6400/2443、安凯AK78系列、杰得、君正以及ARM原厂的相关配套芯
片等,均采用我公司的DM9000系列芯片。 2.机顶盒市场。目前在国内超过90%的机顶盒产品均使用DAVICOM的网口芯片
DM9000系列,我公司的年出货量将近3KK。 3.安防市场。在主流的方案中,如TI、中芯微、智源等,均使用DM9000、
9161系列,网口市场份额将近50%。 4.ARM开发板市场。目前在主流的ARM工控领域方面,采用的方案如S3C2410、2440、
6410,以及ATMEL的部分CPU等,80%以上采用DM9000系列芯片作为网络通信接口使用。 5.VOIP/IPPHONE市场。主流的网
络接口芯片均使用DM9000系列等。 6.网络通信市场/医疗市场等。我们将为您提供最便捷的服务与专业的解决方案,
让您尊享超越期待的价值体验,带给彼此成功的契机!同时我们也是以下产品在大陆的代理商: 1.Innolux(台湾群创TFT-LCD屏)
2.Pericom(美国PERICOM公司的HDMI开关接口芯片,PCI-e桥等) 3.Laird(美国Laird电磁屏蔽材料) 4.RDC(台湾金丽公司的RISC
X86架构的CPU等) 5.Hynix(现代Hynix内存芯片) 6.AOS(Mosfet等)
谢达林 Raymond
==================================
香港泰宇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宇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mob : 13823576319

Tel : 86-755-86336940/86336948 ext 8806
Fax : 86-755-86319796
Mail: dalin.xie@kada.com.cn
MSN : pud668@hotmail.com
Web : http//www.kada.com.cn
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华瀚科技大厦C栋606室

网友D(2010-11-16):
楼主貌似弄错了吧,协议应该是TCP/IP,MODBUS应该是一种通讯规约,这是在你工控软件里面来体现的。个人你这个就是简单的工业以太网。个人认为不要被工业二字迷惑,“工业”二字应该体现在了工业级标准的要求吧。

网友E(2011-01-20):
你这个也也工业以太网,只是用的什么通信协议拟没有关注,在系统中已经定义好的

网友F(2011-06-17):
是工业以太网,不过要用TCP/IP协议。极品站http://eg48.com/

网友G:
易睿信E-8000系列串口服务器
E-8000系列串口通讯服务器,也叫终端服务器或串行服务器,是异步串行口RS232/422/485和以太网之间的一个转换器。是一个带有CPU和嵌入式OS及完整TCP/IP协议栈的独立智能设备。完成RS232/422/485和以太网之间的数据双向透明传输,可以让RS232/422/485串口设备立即联接网络。
产品特点:支持动态IP(DHC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可以通过Internet传输数据。提供数据双向透明传输,实现串口转TCP/IP功能,用户不需要对原有系统做任何修改。内部集成ARP,IP,TCP,HTTP,ICMP,SOCKET,UDP等协议。所有程序提供全英文界面,有设置向导,只要会使用电脑即可使用。

b)主要特性
硬件特性
☆ 英文菜单配置界面,操作模式丰富,满足不同行业的应用;
☆ 提供Windows 虚拟COM 驱动;
☆ 灵活合理的UNIX 下Fixedtty 工作机制;
☆ 具有1、4、8、16、32 个串行端口,可以连接终端、Modem、条码机、收款机、ISDN、终端适配器、串行打印机以及PC 机等各种串行设备,实现高性价比;
☆ 具有Reset 键,可在机器死机时强制复位;
☆ 具有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端口,支持手动设置;
☆ 每个串口都提供了完整的信号,包括DCD,Rx, Tx, DTR, DSR, RTS, CTS, GND;
☆ 32 位嵌入式100 兆CPU,8M 的RAM,整体性能强大;
☆ 每个网口和串口都有独立的指示灯,方便地指示工作状态;
软件特性
★ 支持ARP、IP、ICMP、UDP、TCP、PPP、HTTP、TELNET、DNS, DHCP,PAP,CHAP 等协议
★ 支持Windows 扩展串口模式
齐全的基于Windows 平台下的扩展串口(com)驱动,并提供简洁易用的Windows平台下的管理程序,在WindowsNT/Windows2000/WindowsXP 下可驱动最多达1024个串口。在这种模式下,E-8000系列串口服务器的各串口可以映射成Window 主机的本地COM 口。这意味着使用这些串口就如同使用主机上的本地COM 口,同时也代表所有应用在原有串口设备上的现有软件或通信模块皆无需修改就可以直接使用。
http://www.szebase.com.cn
易睿信-串口通讯产品专业生产商。串口服务器-多串口卡-转换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http://www.erxin.com.cn

网友H(2011-12-18):
了解一下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