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问题

楼主(2010-09-14):
使用PID 指令MV(输出)值没有变化,怎么解决,编程时哪些地方要注意呢,看了几次说明书了还是搞不懂
PLC是FX1N的,模块是FX2N-2AD FX2N-2DA

网友A:
模拟器还是实体PLC?

网友B:
问题笼统。不过大概意思应该是 :你的传感器信号输入FX2N-2AD特殊模块,这是一个模拟数字转化,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信号?0-10V OR 4-20mA?硬件上你需要调整偏置和增益,程序中需要做相应的数据处理。处理之后的值,参与到PID运算中,得到运算的输出值,然后经过 FX2N-2DA是转化输出控制控制器。那么你在程序中是否监视到结果?若程序中有结果?相应的这个模块,应该输出的实现设置好的模拟量。这个模拟量在去控制执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