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车间离变压器200米,功率100千瓦,不知道用多大电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95~120

网友B:
如果是动力设备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C:
90——120

网友D:
铜电缆70可以,铝电缆95 足够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95--120

网友G:
选择多大电缆必须有根据,不是估计出来的。三相100KW,平均算每相电流为152A,按常规用70平方电力电缆。但是导线太长,另外三相电流一般不能完全平衡,并且车间往往有电机类启动电流大的设备,所以用120电缆比较合适。
另外国产塑壳断路器说明书后面有一个附表,上面有额定电流与导线选择关系。

网友H:
铜芯和铝芯的差一个等级,六楼说的比较详细,赞同

网友I:
如果要理论计算的话,一是距离,二是电缆材质,三是功率大小,四是导线电阻率,五是电缆压降系数。具体是通过负载电流*电缆电阻率*长度+导线压降系数计算出压降电压值是多少。数值最好控制在五伏左右。

楼主:
用185三根铝地埋线太大吗?有可能还增加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