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我单位有一根长100米的4芯电缆坏了,请问采用什么方法能查到断点?
另外我听朋友说有一种万能遥测电笔好用,请用过这种产品的朋友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宣传测电笔的,

网友B:
万用表或数显电笔,查出断相用表测量端用手一段看表的反应已有反应断头就在此处。电笔测断相其他头接在一起接地断头接火线,数字电笔逐渐移动无感应出断头。

网友C:
有这样的电笔,你只要找出那一相断路通电后顺线测一下就可以。

网友D:
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就可以了,能测出来的

网友E:
用数显万能表检查

网友F:
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在做广告。我单位统一购买了好多YBB-18万能遥测电笔,我们维修班每人一支,这产品功能很多,对查找电缆断点那更是一绝,太方便了,查找速度很快并且特准。

网友G:
````
型号都报出来了,还强调不是做广告···我晕····

网友H:
什么人不诚实,好东西宣传下应该

网友I:
使用普通的数显式测电笔即可。
操作方法:电缆两端断开电源和负载,给其中一根通电,用测电笔沿着电缆表面测量会有电压显示的,如果移动到某处无显示,则此处即为断点;另外3根线也采用此法即可找出断点。

网友J:
万能遥测电笔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K:
以前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F:
欢迎讨论

网友L:
好东西应该宣传。。。。。。。。。。。。。。。

网友M:
yuqilin3393 这也行?!!!!!!!!!!!!

网友N:
四根线,其中有部分断的,可以将一头的线接到一起,量另一头的通断,试几次就能试出哪根断了,若怀疑全断了,一头接地,用摇表量另一头的绝缘应该可以把,我是搞船电的,通常这样查

网友O:
花四块钱买一支数显电笔就可以查到了

网友P:
4楼说的对

网友Q:
用万用表测四条线看那一条线断,然后给断线那一条接上火线,用测电笔沿着电缆表面测量会有电压显示的,如某点没有则为断点。

网友R:
那笔安逸好多钱
一个

网友S:
接通火线,用数显测电笔沿着电缆表面测量,没有电压显示则为断点。

网友T:
买一支数显电笔就可以查到了
操作方法:电缆两端断开电源和负载,给其中一根通电,用测电笔沿着电缆表面测量会有电压显示的,如果移动到某处无显示,则此处即为断点;另外3根线也采用此法即可找出断点。

网友U:
把电缆一头接电源,一人拿测电笔(任何一种)时刻测着一项,让一人顺着电缆依次打弯一边(幅度可大可小,看情况),当打弯到故障点处,测电笔亮度会变化。依次再找其他几根线。

在电缆中间短,一般不会很严重,否则看电缆外观即可看出。

网友V:
学习啦,可惜平时没试过

网友W(2010-10-22):
电桥应该可以测到

网友X:
仔细观察,容易弯曲,活动的地方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