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客户想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变压器,具体做法是:将工频电用变频器变频到80HZ,然后变频器下口接变压器,将变频器输出的380V电压通过变频器升压,得到频率为80HZ电压比AC380V更高的电源,因为此种用法较少,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方法是可行的,但是80hz的交流电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客户需要什么样的电压,其实把变频器的输出调到80HZ后,就是不加变压器也应该比380V要高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