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测量问题

楼主(2010-09-14):
麻烦问一下在检查IC的好坏时,测量输入输出的电压是对电源负极之间的电压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请不要笑话我,一些电子知识都是自学的没人教哦!

网友A:
电子测量中所说的电压值是指:该点相对与公共地的电压,一般是电源的负极。

网友B:
二楼说的不错,规定该点电位为0V,作为电压基准,其它各点电压的高低,即相对此点0V而言.

网友C:
赞成4楼的说法

网友D(2011-01-04):
嘿嘿 一般的都是查参数了 拿不准的就用在线检测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