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程序问题在哪里(D0没变化)

楼主(2010-09-14):
前辈们看看D0怎么不会改变,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管理员帮忙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们看看D0怎么不会改变,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不敢称前辈。
看你的程序,在主程序中,利用m8002初始化d0为0后,再也没有对d0进行操作。
而中断程序则连中断方式也没指定,肯定不会正常中断,故主程序后的中断程序不会被执行。那么,d0怎么会改变?

网友A:
如果你指定了正确的中断方式后,在机器上进行调试,d0就应该能改变。但不能用仿真软件进行调试,因为仿真软件不支持中断程序。

网友B:
有个INC D0吧,是不是还有复位D0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