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是一个半瓶子水平的PLC学习者,最近遇到问题:在光洋触摸屏中有一个触摸按钮,查程序该按钮指示为PLC地址中M1000,但是我在PLC中差不到这个软元件,但是在软元件注释中确可以查到,请问怎么回事?如果M1000不是输入或输出,怎么能通过PLC对外围设备进行控制呢?我也没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啊,在PLC中找不到对应的触点?

网友A:
PLC中应该是用到的,可能你没发现
或是不一定直接用到这地址,但有可能却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