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请教一下欧姆龙PLC的负数是咋表示的,西门子的是最高位为1就是负数,欧姆龙好像不一样啊,好像软件里还不能监视显示负数。

网友A:
相同,也是最高位置1为负数。

请使用10进制方式进行监视。

楼主:
谢了,监视数据类型也会影响到指令里的数据类型啊。比如说监视为无符号十进制数,那指令也以无符号十进制数运算啊。那我把程式下到PLC里面,会不会受此影响的。

网友A:
监视不会影响数据类型,而是影响您的感官。

PLC依然依据指令来执行,只是您的思路被其操控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监视不会影响数据类型,而是影响您的感官。

PLC依然依据指令来执行,只是您的思路被其操控而已。

Regards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