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我想说的是:电机在星形时是(假定)正转,转换到三角形时会不会反转?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调方向?我说的是假设,在实际中我也没遇到。从电机学来说 这种情况是不是根本就不会发生?困扰了我好久,谢谢!

网友A:
呵呵;反了说明你相序不对;

网友B:
不会的,要是星形接法时正转,到了三角是也是正转。有问题是到了三角是不转。你的头尾没有接对。

网友C:
必须注意转换前后的相序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是根本就不会发生,有问题是到了三角是不转头尾没有接对。

网友E:
呵呵呵。。3楼和5楼说错了,这种情况是可以发生的,现在的交流电机三个绕组一般是1、4,2、5,3、6为头尾的编号,角型接法是1、6为一组,2、4为一组,3、5又是一组,星形就是4、5、6短接,1、2、3接电源;现在假设1、2、3分别接上黄、绿、红三相电,电机正传启动,那么角运行是6、4、5就也应该也接上对应的黄、绿、红三相电,这时电机也是正向运行的,但是!!如果转角运行时接上黄、绿、红三相电的是5、6、4的顺序的话,电机就马上反转了。所以接线时如果控制柜内主回路的颜色分明,电机线也是分色清晰的电缆的话一般就不会接错,否则还是对清楚再接线的好。

网友F:
同意6楼。。。

网友G:
即使反了,你换一下相序就是了

网友H:
不会的,反了电机会因反向制动而停止

网友E:
电机反转了是会制动停下,不过如果没马上断开接触器,就进入全压启动状态的,电流冲击更大啊。。。这事儿我刚入行时就碰上了一次,110kw双盘磨,厂房也挺暗的,因为是旧电柜(60年代的),电缆也是没有分色且上面的编号又模糊了,俺跟在师傅后面,按吩咐咋接就咋接,结果一开。。。。杯具了,还好设备和人都没事,只是让声响吓了一大跳。

网友I:
接错决对不行的也不可能那样运行

网友J:
这是标准星三角启动

网友K:
正确的的确不会出现问题,6楼说的,我挨过,问题在实践中,你保证100%正确吗?想法不错,拿出来讨论,至少到遇到时,知道错在哪里,经验是难得的,你们不需要,我需要。多谈谈,我乐意。我是维修的,很多问题(故障),不是按章法(你的想法)出现的,充实自我,无害。

网友L:
照6楼说的接好像不能转吧

网友M:
有的。接反了就会。我是这样做的。直接手动三角形运转,看方向。然后星形看方向。再根据需要的换。呵呵!

网友M:
当然也是不能太大功率啊。那样也不能带载运行。要是大家还有好的办法也可以说出来怎么更容易分辨。

网友N:
我亲身体验过上述现象,可以这样避免。如接触器那里的倒相正确,到电机的接线端子出,只要上下颜色一致即可。即黄绿红接U1,V1 W1.下面也从左到右黄绿红。错了导相即可。一正一反到一侧。都反倒电源。

网友O:
6楼的1、2、3分别接上黄、绿、红三相电6、4、5也接上对应的黄、绿、红三相电电机真的会动吗?1、6为一组接黄,2、4为一组接绿,3、5又是一组接红这样有回路了吗?

网友P:
你讲的不对,照你讲角运行时6.4,5接上对应的黄绿红时,这都接在同一绕组高,这时电机是不会转的

网友Q:
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同意2楼和4楼的观点
即使错了,也只是不转动,不会有反转现象。

网友R:
gf2003129老师,把三角形接触器进线接到km接触器进线端是不是更好一点,我的想法是减少了km接触器的负载,请指教!

网友J(2010-10-14):
引用 网友R:
gf2003129老师,把三角形接触器进线接到km接触器进线端是不是更好一点,我的想法是减少了km接触器的负载,请指教!

你说的对!图有点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R:
gf2003129老师,把三角形接触器进线接到km接触器进线端是不是更好一点,我的想法是减少了km接触器的负载,请指教!

你说的对!图有点问题!
图没有问题,因为一般接触器只有两组辅助接头。按照你的方法需要特定的接触器或增加继电器。

网友T:
6楼说的很清楚,其实我也想这样说,现在取消了,呵呵·····

网友U:
了解了三相异步电机的原理就不会出现这么个低级性问题了。这个问题也用不着讨论,原理规律性的东西用不着讨论。

网友V:
学习了哈。现在正学星角接法。

网友W:
如果把U1-W2,V1-U2,W1-V2换成U1-V2,V1-W2,W1-U2会不会反转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R:
 gf2003129老师,把三角形接触器进线接到km接触器进线端是不是更好一点,我的想法是减少了km接触器的负载,请指教!

 你说的对!图有点问题!
图没有问题,因为一般接触器只有两组辅助接头。按照你的方法需要特定的接触器或增加继电器。
从gf2003129师傅的图看,km与辅助触点有几组没有关系,请你细看细想

网友R:
麻烦了,因网速的问题,按了发表按钮后没反应,又按了几次,发重了对不起

网友X:
上面的是这两种接法,怎么会反转呢。有没有做过试验?
后一种情况,相当于第一种情况的两次换相吧,还是正转呀。

网友Y:
用意你的说法经验之谈平时真没想过

网友Z:
34楼你 说的是不是 扎接都行  不 可能出现反转?

网友AA:
我遇到过一次。电工整理电机线的时候,把头尾接反了,电机能转,但较慢,一会就跳闸,电机热的很。

网友AB:
你说的反转的 可能性不会有吧,如果1,2,3接黄绿红,而6,4,5不是接黄绿红(黄绿红是接接触器上端,123,456是接接触器下端),那三角形启动时肯定是构不成三角形的,也就是说线肯定接错了

网友AC(2011-01-06):
6楼说的很有意思,表示支持!

网友AD:
一般情况下反流就是接错了,,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Y:
6楼正解

网友AE:
反了说明你相序不对

网友AF:
同意10楼的说法,我也遇见过

网友AG:
不可能产生此种问题 当星形启动为正转时 三角启动不会反转只有不转 因为三角连接的不对

就只有 1,5           2,6           3,4  和 2,4               3,5              1,6 这两种接法

网友AH:
这样连接电机转向会变动吗??? 虚直线是线圈

网友AI:
正反转
同意34楼的分析,无论怎么结,最多相当于两次倒相,只有正转和不转,不会反转

网友O(2011-03-31):
你画个电路图看看分细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Y:
有可能我认为但电机会停

网友AJ:
应该不可能反转,等云去试一下

网友AK:
十多年前碰到过,是修回来的电机,当时试完机就蒙了,18.5KW的水泵,正转起动反转运行!

网友AL:
q
引用 网友K:
正确的的确不会出现问题,6楼说的,我挨过,问题在实践中,你保证100%正确吗?想法不错,拿出来讨论,至少到遇到时,知道错在哪里,经验是难得的,你们不需要,我需要。多谈谈,我乐意。我是维修的,很多问题(故障),不是按章法(你的想法)出现的,充实自我,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