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大家好:
   我有一台台达VFD-022B43A系列的变频器,上电无反应。检查2842B的第7脚只有2.6伏.7脚的滤波电容检查是好的.电压反馈,二极管和稳压管都是好的,但7脚怎样都只有2.6伏,主电路上有530V的电压,请高手回答下是那里还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是若干大阻值的电阻从直流P端串联以后到7脚的,由于阻值大的电阻越容易变为无穷大,因此,依照此线索查一下。给个提醒,不一定对。

楼主:
这个我检查过了,电阻值都是114=110K左右,相差不到几欧.应该算正常,几个都是这样的,没有问题.还有其它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检查过了,电阻值都是114=110K左右,相差不到几欧.应该算正常,几个都是这样的,没有问题.还有其它的问题吗????????
你先换一个滤波电容,然后看看从开关变压器出来的那个二极管,也是给7脚供电的,你检查一下那个二极管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直接把那个IC拿下,在看看那个电压正不正常,还不行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大家交流一下我这正好有机器不过功率不一样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我换了一个2842B,一上电可以了,可能是IC 里面的稳压二极管有问题,我是直接给IC的5.7脚单独上电,发现电压也只有2.6伏.,我是用30W的明伟开关电源真接上18伏的电后,IC发热严重.然手就确定是IC有问题,再次谢谢你的提醒,已经OK了.

网友C:
很好的经验,见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