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10-09-14):
我想卖一台示波器,修变频器用。秀一下你们所用的示波器牌子和型号吗?好用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修机器用三用表就行了,示波器只有在碰到一些对器件特性无法判定或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才需要用到。

网友B:
珠海伊万电子有限公司,生产有示波表,形同万用表,量程与挡位同一般万用表一样,能显示波形,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示波器,更为方便.报价398元,应该算是物美价廉,我准备最近买它一台用用.
该厂产品E521,手持示波器,有信号发生器,电容表等功能,看介绍也还不错.楼主可到公司网站看看.
我在单位上班时,有模拟和数字的示波器,想不清什么型号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动用的,只用万用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