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变频器(ABB ACS800)带转子短接绕线电机,变频总报过载或超速(下降时)故障!是否是电机的故障呢?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这套起升机构变频使用了外置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实际检查线路发现转子有断线现象,处理后依然存在上述问题。检查变频故障记录发现制动回馈报过故障,可这是个小问题,直接短掉了。后运行时发现,因大车轨道状况不好,发生缺断相现象,将大车轨道全部重新调整后,有所好转。不过还是心里没底啊~~~~
PS:使用0~20mA调速

网友A:
有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呢?把制动过程设置的缓慢些呢?不要急加速和急减速。

网友B:
变频带绕线电机没问题的,我这天车用了8年了

网友C:
是不是电机的转子碳刷没了?转子绕组短接线断线?转子绕组引出线断线?转子绕组出故障?毕竟这变频器方案运行了8年了,如果变频器没故障的话,设定就不会有问题的,剩下的就是电机了,绕线电机的转子出故障还是挺隐蔽的。

网友D:
连电机一块换是最好的

网友E:
变频器发生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
1.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小,变频器功率不够需要换大功率变频器。
2.电机绕阻漏电,电机需要维修。

楼主:
电网断相,变频会报过载?还是有的没头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网断相,变频会报过载?还是有的没头绪啊
电网断相,变频器母线电压低,报过载是有可能的。但实质是母线电压低。

网友F:
如果是单纯下降时报警我建议你查下机械制动机构是否可靠,电机下降时产生的反电动势超过变频器制动单元的吸收能力会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网断相,变频会报过载?还是有的没头绪啊
电网断相,变频器母线电压低,报过载是有可能的。但实质是母线电压低。
这个倒是不清楚,如果再没有故障,可以认为是此原因造成的。
多谢各位的指导!以后还会有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