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请问下 PLC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所需要的脉冲数目和频率如何计算,有什么公式。

网友A:
这个是由硬件和软件的综合制约下计算(确切的说是根据需求设计)出来的。

网友B:
脉冲数是根据你的要求距离来自行设定,这是没有公式可以找的。圆周转为直线距离运动,这在机械理论上来说:就是一个运动转换过程。这个直线运动的距离=电机转动的圈数。这个圈数只能是你自己按控制要求人工设定。
频率=电机速度。这个速度也是你高兴快就快,高兴慢就慢了。也是由人工自行设定。
脉冲数和速度基本上是二个不相干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公式可言了。

楼主:
嗯, 我查了下资料,必要脉冲数=物体移动距离/电机旋转一周的距离 * 360/步进角。我想问的 比如说 步进电机如果需要一直运动,那用PULS的时候 只要设定端口和模式 脉冲数多少都可以?

网友C:
有连续模式可选. 一直转,就选连续模式.

网友B:
一般脉冲数为0.或者原点模式都可以不停的转动

楼主:
独立模式和连续模式是在SPED里面设的, PULS里面是相对脉冲和绝对脉冲!。编程手册里说如果动程脉冲数是0 PULS指令将不执行 且一个错误将出现!

网友C:
连续运转 建议使用 ACC 指令!

定位控制 建议使用 PLS2 指令!

原点回归  可以使用ORG 指令!  建议自己编写原点回归程序!(这是经验,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D:
这要看你驱动器的齿轮比设的是多少

网友E:
脉冲数目决定于频率,频率决定于生产机械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