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车间三相电动力功率150千瓦。电焊机38千伏安10台,不知道用多大变压器,谢谢

网友A:
500KVA变压器

网友B:
车间动力150KW,设功率因数为0.8则需150/0.8=187.5KW
电焊机38KVA三相,设功率因数为0.5则需38/0.5=76KW×10=760KW
总计760+187.5=947.5KW用1000VA变压器,考虑电焊机不会同时使用可选用800KVA变压器。如果电焊机使用率高,建议选用800KVA变压器并安装动态功率因数补偿装置。

网友B:
如电焊机是两相380V,可用630KVA变压器。

网友C:
呵呵,楼上的回答的很好啊!

网友D:
请教功率因数是怎么算的,请教啦!!!

网友E:
要在计算结果上加20%的裕量,还是选用1000KVA的比较好

网友F:
你是不是机械厂,机械行业是厂间所有用电功率50%*1。5

网友G:
功率因素实际计算看你有什么测量仪表。如果你有电流表,电压表,有功功率表就可以根据公式P=1.732*I*U*cosφ套入数值求出。如果有有功功率表,无功功率表,可根据公式S平方=P平方+Q平方求出视在功率S,再用cosφ=P/Q得出。

楼主:
机诫加工

网友H: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数值,再按次数值查功率因数表所对应的的数,就是你的功率因数。如无功率因数表可查,就按一下公式计算所得数就功率因数,

(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开根号在被有功功率除

网友I:
是1000KVA,少了一个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