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三相四线380V的设备到马来西亚(415V电压)能直接用吗,设备负载包括几个电机,一些220V的加热灯管

网友A:
可以使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国内变压器输出电压为400v.

网友C:
可以使用,只是容易坏。

网友D:
理论上应该能用,但是容易坏。还要看马来西亚客方是否同意。

楼主:
如小型中继或开关电源这些铭牌上标记的最高输入电压到250,但客户那里有时单相电压都到了260V,那怎么办呢

楼主:
还有像变频器和固态上都标的380-460(+/-10%),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像变频器和固态上都标的380-460(+/-10%),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F:
会出现磁饱和电流会增大电机易发烫,时间一长会烧毁电机。

网友G:
用变频器再带电机是没有问题;

网友H:
定做一台415转380变压器。

网友I:
是个问题,有的人只考虑我们的额定电压380V增加10% 是418V,如果人家415V增加10%接近460V,显然电压偏高。最好办法加一个三相自耦调压器

网友J:
原则性错误。380V的峰值电压是多少?415的峰值电压又是多少?如果再考虑实际中的电压波动? 所以坚决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K:
直接使用没有问题,只是达不到额定功率,对负载会有些影响。

网友L:
应该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一般电气设备要求电压在正负10%

网友M:
可以使用,我经常在国外很多地方是415v,中国的设备直接使用没有问题。电机就是启动比较快,运行时电流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