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大家好!现有三菱日本原装FR-A240-18.5K的变频器一台(此机已使用8年),原电源部分有问题,修复后试机(带1.5KW小电机)完全正常!但给客户使用后却先出现OC2(18HZ时),复位后再启动就频繁出现OC1报警(0.5HZ左右),直接不能用!取回再带1.5KW电机试机仍然正常!怀疑现场有问题,给客户购买了一台其它品牌的变频器安装使用完全正常!肯定是变频器有问题!怀疑是变频器元器件老化引起带载能力差,但具体的老化部件就请大家指点了!

网友A:
呵呵;你先用一台功率大点的电机试一下;

网友B:
有相间出现短路的现象

网友C:
也有老化的可能

qq伤感个性签名qq伤感个性签名
http://www.qqkjj.com

网友D:
已使用8年了,重点检查一下电容器,此问题一般是电容器电解液干枯容量下降造成的。电容器一般使用5-6年就更换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老化绝缘程度下降,带重负载时,出现相间短路。

网友F:
应该是负载承受能力不够。最好是重载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