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各位大哥好,小弟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是关于三菱变频器测试电压的问题,三菱说明书中提到测试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动铁式交流电压表、动圈式交流电压表。请问何为动铁式、动圈式。

网友A:
变频器电流测量
这两种表应该都是指针式仪表。所谓“动圈”,是指被测电流在一个固定绕组上产生磁场,一个带指针的线圈受磁场力作用偏转,指示被测电流。所谓“动铁”,是指被测电流在一个固定绕组上产生磁场,一个带指针的磁铁在受磁场力作用偏转,指示被测电流。

仅供参考

网友B:
又学到了一点,顶下本帖!!!
www.xm-yudian.com

网友C:
2楼的解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