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CC-LINK

楼主(2010-09-15):
大家好
我用的电源模块A1S62PN,CPU是A2SCPU,主站模块A1SJ61BT11,通讯模块A1SJ71UC24-R2
上位机用力控组态监控,分站控制10个FX2N-48MR+32CCL
我想问的是   设置站1-4个站 有什么区别
                  A2SCPU和通讯模块A1SJ71UC24-R2分别出来的RS232接口都接到计算机上吗?分别起什么作用
                 还有我要是加个触摸屏怎么接线

网友A:
每个站可通讯的点是32点入32点出、4个字读4个字写,如果设置成占用4个站,那通讯的数量就要乘以4倍。
A2SCPU和通讯模块A1SJ71UC24-R2连到计算机上,看下计算机上是什么软件,做些什么工作
触摸屏可以和A1SJ71UC24-R2的232口连接,这个模块有两个232口,都用完了吗?

楼主:
那个模块我看就一个RS232口

网友A:
那看你的是什么触摸屏,用的是什么通讯口,再扩展一个通讯模块

网友B:
杭州搬家:http://www.ygbanjia.com/

杭州搬家公司: http://www.ygbanjia.com/

楼主:
为什么做广告这么多啊    眼都长哪去了,没告诉高手进来啊     发广告的滚出去

网友C:
加一个普通的交换机啊。

楼主:
你好   我现在硬件测试都无误了,现在就剩软件调试了,我用GX+Developer
能与A2SCPU连上,我那主站程序直接写入就可以吗,上位机用力控组态监控,但是现在就连不上,我也直接连A2SCPU,共用一根线可以吗        我测试通讯模块A1SJ71UC24-R2这个跟A2SCPU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