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上为什么要串两个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0-09-15):
(无正文)

网友A:
我认为这样解释。
是三相电。每相两个互感器。一个电流互感器,一个电压互感器。共6个。

网友B:
电度表用三个,过流保护用三个?
男儿心似铁,纵死亦千钧。

网友C:
2楼说的不对吧 电压还有互感器的? 你没见上面都写的电流互感器吗? 我们厂里的上面是面张上的电流表,下面的是计量用的。

网友D:
嗯。。我也同意月亮猫的说法,电流互感器的负载能力实在是很低的,如果串接入的设备多了就会引起计量、指示不准确(主要是指示偏小了,用电计量算少了),供电部门是不会亏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不对吧电压还有互感器的?你没见上面都写的电流互感器吗?我们厂里的上面是面张上的电流表,下面的是计量用的。

计量和电流表可以用一个互感器啊!这种一根线用两个互感器的。对东家有利,还是对用电者有利????

网友E:
看电流互感器的负载不就知道干嘛用了吗

网友D:
那两组互感器是分开分别接指示、计量和继保装置的,一组互感器单独接计量,另一组接指示和继保。

网友F:
三相电要至少用两个,这样才知道每相的电流,才能进行相关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