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我港有三台门机,其旋转为变频控制,即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旋转电机,
开港以来,多次PUF,IGBT和保险丝全部损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现诚心求教,怎样避免此类问题;
   1。原先有3档,现在去掉了最高档,故障仍出现。
   2。故障发生时,电流都很高。
   3。OL2故障记录发生最多。(降低了C6-02与L3-02参数以及空载电流。效果仍不理想)

网友A:
变频器的功率可能偏小,你不妨用功率大一些的试一下。

网友B:
换品牌
ABB的吧好的港口上都有足以胜任

网友C:
功率匹配;安装制动单元;故障  都要考虑到

楼主:
旋转两台电机各37KW。90KW变频器应该够了吧,除非这种用在门机旋转上的工况复杂,功率选变频器算法不同也有可能。现在有制动单元的!

网友C:
90KW应该可以,制动单元呢? 这个也要匹配。

网友D(2010-10-20):
是不是变频器输出侧有短路或者接地的地方

楼主:
输出。量了啊。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坏掉的间隔时间有长有短。

网友E:
1.变频器力矩限制值是否过大如超过200%,则降低。
2.滑环是否拉弧打火。
3.交流电谐波分量是否过大。

网友E(2010-12-03):
你的G7是2电平还是3电平的?

网友E:
电机是否有滤波器?电机是否专用变频电机?电机电缆长度是否过长?

网友F:
1. 增加减速时间
2. 操作手柄尽量柔和,尽量避免回转机构未停(惯性)就直接打反向手柄,减少惯性冲击.
3.减少紧急脚刹,多使用点动脚刹(就如汽车脚刹一样使用),避免冲击.

网友G(2011-11-21):
我认为12楼说得很对。 操作时要驾驶员不要打反档。

网友H:
加装输入电抗器可能会好点